解决XP系统下AHCI模式蓝屏的问题,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2-11-02):
在主板的Advanced(高级)下 是可以 选择 硬盘的模式的。一般为IDE 和 AHCI
AHCI模式是SATA模式,而且支持NCQ、热插拔等功能,但是在安装系统时就必须选择成这种模式,因为系统要加载对应的SATA驱动.
IDE就是把SATA盘映射模拟成普通IDE硬盘,不支持任何SATA接口带来的新技术,也不需要额外加装SATA驱动.
       正版的XP 是不带sata驱动的即是说,BOIS 设置AHCI的时候,用光盘安装XP,在读取硬盘时会蓝屏,(GHOST 安装 安装好后读硬盘依然蓝屏)换回IDE模式后当然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IDE不支持任何SATA接口带来的新技术,让人很郁闷,这时可以去网上下集成SATA驱动的XP ISO(注:有可能不支持您的主板),若不想下别人的XP想用正版,那么,我们可以自己集成SATA驱动,但方法十分复杂繁琐,而且还需要刻录机(笔者将在以后介绍这种方法),这里我介绍更简单的方法,在IDE 模式下装XP,然后强装 SATA 驱动,最后用AHCI模式进入。
方法步骤如下:
 1.准备SATA驱动,一般随主板附送的驱动程序安装光盘中都有SATA的驱动程序(推荐用这种方法)。打开光盘目录,寻找名称中含有“SATA”或“RAID”字符的文件夹;但如果找不到光盘了,可在主板制造商的网站或其它驱动程序下载站点寻找与自己的主板芯片组相匹配的SATA驱动程序。

2.点击安装文件,这时会出现对话框窗口,类似“你不符合安装条件”,这是当然的,这时SATA 驱动程序,而你现在却用的是IDE硬盘(镜像模拟的IDE),我们不对对话框窗口进行任何操作,在地址栏窗口(比如我的电脑那里可以输入D:\)输入%temp%),找到iaahci.cat,(如果你的光盘里有DOS版的SATA,里面直接就有这个程序)。
3.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点击管理,设备管理 等等 基本 如图步骤

PS:最下面两项有可能不是汉字正常,英文照样选。
然后选择“主要IDE通道”点击右键属性 - 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制定位置安装-下一步-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安装的驱动程序。-下一步
然后选择 刚才我们复制出的 iaahci.cat 然后完成安装,然后重启计算机 选择AHCI 模式,XP画面居然顺利通过每有蓝屏。

4.这时我们已经顺利进入XP,等一小会弹出发现新硬件什么的 不管他,现在双击SATA 驱动的EXE(安装文件)能顺利安装了,安装完毕再重启。结束完成 XP下强驱动AHCI模式进XP。
来自: 百度

网友:
支持下,有待研究!

网友A:
呵呵,现在不用这么麻烦的,现在网上新下载的系统,或者自己封装系统的时候用新一点的封装工具,集成的驱动用新一点,市面上绝大部分主板的磁盘控制器驱动都集成了,可以BIOS里设置为AHCI后直接安装。
如果已经安装好了想改成AHCI,进BIOS设置为AHCI模式,然后进PE,用SkyAIR替换控制器驱动后重启就行。

网友:
有些麻烦呀,装win7不就行了

网友(2013-02-01):
SkyAIR
上面最关键的这个词我没看懂,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非常的好多谢

网友:
灰常好,可是太繁所了,我想知道那是怎么一会事,SkyAIR,高手都站出来指点迷经。

网友:
还是习惯楼主的办法,收藏了。

网友(2013-10-28):
引用 网友A:
呵呵,现在不用这么麻烦的,现在网上新下载的系统,或者自己封装系统的时候用新一点的封装工具,集成的驱动 ...

如果已经安装好了想改成AHCI,进BIOS设置为AHCI模式,然后进PE,用SkyAIR替换控制器驱动后重启就行。

用SkyAIR替换控制器驱动后重启就行。
这个真不会,可否说说如何替换。

网友:
1.注册表修改打开AHCI模式 ,2.BIOS打开AHCI  3、系统下安装AHCI驱动 、4重启OK

网友:
ip nb jiuii yyyh..........

网友:
ghost没有achi是比较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