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版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显示器故障是通电 屏一闪一闪的 拆开测高压没有短路,没有电容鼓包,外接灯管现象一样 , 怀疑高压包。开始改高压板,开始的时候直接了个12V供电和地 ,在接灯管 ,不亮测通用高压板上有12V供电.以为是原高压板需要断开供电 ,就把大小场管都干掉了 ,在一测还是不亮 ,我就郁闷了 ,是不是开关线没有接得原因呢 ? 于是我就拿起开关线,灯亮了 ,在松了手 又灭了  ,而且原电源板上开关线没有电压了, 请问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换开关

网友A:
ONOFF接了吗,没有开关,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接了吗,没有开关,买呀,

应该不是开关的问题吧  不接开关线 灯不是就可以亮的吗 但是现在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接了吗,没有开关,买呀,

原高压板没有拆前换回去 还是一闪一闪的   接通用的就不亮了

网友B:
高压板不能只接供电和地,还要接on开启信号的,你好像没接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不能只接供电和地,还要接on开启信号的,你好像没接开启信号。

接上试过  也不亮 但是把高压板上的开关线点到11V电压的地方灯就亮了 但是兹兹的响  是不是电源板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不能只接供电和地,还要接on开启信号的,你好像没接开启信号。

电源板上的开关也没有电压

网友B:
你在驱动板和电源板的链接排线处能找出开启的信号线,它的特点是线最细,一直到高压板这边,未按开机键时是低电平,开机后变为5v左右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驱动板和电源板的链接排线处能找出开启的信号线,它的特点是线最细,一直到高压板这边,未按开机键时是 ...

哦 好的谢谢了 我明天去测测看看

网友:
屏就四个信号,,供电,ON,ADJ,地线

网友:
哪来的高压包呀,高压包是在CRT显示器上才有,高压包和高压线圈可是两码事地,你这问题排除灯光应该是主控芯片和反馈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