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联想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2-11-02):
型号:F40A  版号:LA-3602P  最初故障:开机不亮 电流上至0.2几

维修过程:看电流应该是主板供电不全引起,心想这故障好解决,于是拆机检测,当裸板通电开机时,问题变了,开机后电流从0.02至0.06后又掉电待机电流,说实话最不喜欢就是这样的故障,检修起来比较麻烦,没办法,故障虽然变了,但还是要修呀,

于是先把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打了一遍,均正常,与时开机测各电感电压除了待机外均没反应,接着测SYSON  SUSP#信号在开机瞬间均有反应,说明EC已工作正常,此时感觉用万用表测电感电时有可能上电的瞬间时间太短,万用表反应不过来,于是从同事哪拿来了示波器,再通电上电,一一对电感测量了一下,发现CPU两电感中的其中一电感在开机瞬间有瞬间有电压产生,其它的各电感也都有,此时确定问题出现在CPU供电上,

接着对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开始一一测量,供电、控制信号均正常,当测到第8脚的TON信号时,发现没电压,看图纸此信号是经电阻PR216接公共点的,此脚对地阻值正常,电阻也没坏,测量PL14电压也正常,此时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TON信号与PL14之间断线了,于是飞线将8脚连至公共点,再通电上电电流能跑到0.5几了,但测CPU还是没电压,接着装上CPU 内存再开机电流一路小跑屏亮了,呵呵,后来发现此机不装CPU电压即然是不出的,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至此机器修复!

此机修复过程虽然没有什么亮点,但还是突出了一点,修机器有时候没有示波器还真不行,就如这个机器来说吧,如果没有示波器,可能就不会那么快检测到问题出现在了CPU供电这一块,即使后来能检测到可能也会走一些弯路,所以在此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心飞翔大哥,因为是他教会了我使用示波器的方法,呵呵。

补充内容 (2012-11-3 08:23):
经过R216电阻了,上面没写清楚,其实越过电阻直接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能交个朋友吗?教教我怎么用示波器?

网友:
真心不错,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是多大啊,,楼主谢谢讲下呗

网友:
我还得慢慢学啊

网友(点评):
现在的示波器也算不上什么贵重物品,千把米就能拥有,在不会使的人手里就是垃圾摆设。呵呵

网友:
我差得远  还要努力学习

网友:
哎   努力学习吧

网友:
看来示波器,真是好工具

网友:
大哥,你也教教我用波波哦吧,

网友:
羡慕楼主的技术,速度,装备

网友:
不装CPU 电压不出 很常见的

网友:
我的小波最近处问题了 老不听使唤了   有时间要好好研究下了  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修过类似的故障,这个应该是一个开关频率引脚,他坏了之后cpu的供电不会正常输出,所以保护掉电

网友:
有个示波器还是方便些

网友:
示波器!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网友:
好吧,我修本本都木有用示波器,主要是我不会用,等哪天空了再找我师父教教我

网友:
示波器是维修必备的工具,望同行最好购置一台。

网友:
波波是有了,就是不会用!请教请教

网友:
示波器现在不贵了,有示波器就是好,修板子很快

网友A:
我大多数也不用示波器的,当初说实话修机一年多从来没用过示波器,还是后来才接触到的,有时候没他还真不行。

网友:
有时没有示波器真的不方便,准备去买一个。

网友B:
断线了  事先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  事先有没有进过水

没有任何进水迹象,客户说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这样了

网友:
缺电导致掉电的我也遇到过,没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大多数主板不上cpu是不出 vcore的  lz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也不会用 就会看时钟频率   也想学学

网友:
逻辑清晰  发放也很好  而且示波器都用上了   我要学习了   这机给我都没有思路

网友:
买个什么样的示波器好呢

网友:
我学习时老师说会用示波器就不用万用表了,我现在也只是会简单的用法

网友:
模拟示波器上学时就很熟练,准备买数字的,正犹豫买安泰信还是普源的。

网友:
我修了5年的主板。原来有个示波器。坏了后就没有再买了。现在又修了4年的本本。我觉得示波器跟万用表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示波器怎么用的也忘了,哈哈

网友:
哈哈哈有示波器好方便啊

网友:
"发现CPU两电感中的其中一电感在开机瞬间有瞬间有电压产生,其它的各电感也都有,此时确定问题出现在CPU供电上"    这句话没看明白,都有电压怎么直接确定问题出在CPU呢?

网友:
发现CPU两电感中的其中一电感在开机瞬间有瞬间有电压产生,其它的各电感也都有,此时确定问题出现在CPU供电上
,楼主这里请教下,既然瞬间都有电压产生你怎么确定的是CPU供电有问题?还是你打错了,CPU电感有一个瞬间没有波型、?求解

网友:
可惜没用过,学地时候师傅那边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多数也不用示波器的,当初说实话修机一年多从来没用过示波器,还是后来才接触到的,有时候没他还真不 ...

额 我修了三四年了 都没用过示波器 那怎么办 ?

网友:
没波波很多问题都难确定,修这个设备很重要

网友:
楼主分析掉电很精辟,没波波真不好修,修了几台掉电的,都是花了很久才修好

网友:
你说的这个芯片是不是ISL6262ACZR?

网友:
不错啊,用示波器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示波器我都学没有完摸过也

网友:
在找,打算最近搞一台小波

网友:
都教教我怎么用吗?教个朋友

网友:
量波型.信号传输,掉电板,用示波器都 比较好用

网友:
正在学习用示波器,,有波波,修的就是快

网友:
不装CPU 电压不出,是因为CPU上有两个脚是想连的,只有装上CPU,主板上的两个端口才会连到一起,才能接地,才会开机。。

网友:
那位大哥可以给介绍怎么用示波器噢噢。。

网友:
看来波波大法真的很神奇啊,什么时候也弄一台玩玩

网友:
示波器都生锈了,有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望哪位大哥详细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