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hp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油彩样图像

楼主(2012-11-02):
接一台19hp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油彩样,慢慢正常,画面变化时有模糊慢慢出现图像,确定是屏的问题,屏上电压都基本正常,哪位修过支个招啊!

网友:
HP的显示器?是不是那个屏看的很爽的那个,哥们,告诉你,屏挂了,我这都对了好几台,这屏有问题,慢慢的会越来越严重的

网友:
有没有用点下屏测过?遇过几例,驱动板提供的屏供电不稳定,刚开机时白屏,慢慢的出现图象,都是电容失容引起的,如果确定屏问题,用示波器看下屏板上的各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