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27 维修记!

楼主(2012-11-02):
SONY VGN-CS27 ,原先是VISTA ,想换成WIN7 但是很多GHOST版装了都不管用,进不去系统,跪求装过这个系统的大虾,发个好用的系统啊,哪怕XP也行啊............
win7
进不去系统

网友:
网上不是可以下载吗,,谁还有那本事发个系统到论坛

网友:
你这个机器毛病躲着呢,应该是可以直接GO进去的,要不就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电脑城有光盘安装版的

网友:
可以的吧 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SONY 的机器最好改WIN7 XP 的话不一定好改

网友:
据说装出了VISTA以外的系统都不好用,是BIOS程序的事,有这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