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蓝屏

楼主(2012-11-02):
HP 540 进系统 用一会报蓝屏代码,为EA ,BIOS 刷过,集成北桥加焊过,,还是不好。系统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换过,,哪位大师遇到过,指点一下,
硬盘

网友:
不上显卡驱动看下,这是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原先的显卡驱动卸载了,去官网下载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你这个机器要硬装系统,HP的老机器,确实不好搞

网友:
南桥发热大吗 南

网友:
与显卡驱动有关了

网友:
是的,你进PE看看,好的话应该就是要么就是外设或者哪个驱动有问题!如果是驱动的问题你就找个纯净版系统,然后再装驱动

网友:
刚好碰到同样问题,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蓝屏大多是驱动引起,HP老的机子最好不要GHOS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