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开机白屏。。。

楼主(2012-11-02):
今早同行拿来一本本;本本型号:NP-N128
故障:开机白屏
白屏也就那几种可能,显卡坏或虚焊。屏线松动或断线,屏坏。 拆机,当拆掉D壳,看到屏线还真有点松动的意思。二话没说,从新插拔一次,那就上电碰碰运气吧。
*脏话*的,还真 没想到三星的LOGO出现了,心里这个激动啊,老毛头又要到手了。嘎嘎。。。
维修经验:搞维修的一定要细心,所以一看二查三动手是很重要的,不要盲目的去干桥,这样会使问题没有解决,故障到扩大了。。。。
小弟第一次发贴,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包涵哈。。。

网友:
这问题,你那同行是做什么的

网友A:
运气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啊。。。。。。。。。。

呵呵,是 啊。。。

网友:
搞维修的不能总去修复杂的吧  偶尔碰见一次而是正常的了    细心还是最重要的了

网友:
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先从简单开始,细心就好。。。。

网友:
多一点这样的同行在我边上就好了。

网友:
运气好啊,我维修都是先把简单的排除了再干,排除法万岁

网友:
其实,维修就是个细心的活,先从简单做起,然后复杂的,有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我有个机器,时白屏时正常,是主板问题

网友:
细心第一,很多时候机子都是细心就能轻易修复

网友:
恭喜你 捡了条死鱼

网友:
上次修一个惠普dv6   17寸得屏幕    开机白屏  夹杂着横线     客户说售后检测屏坏  换屏1500  靠上网一查  这屏真贵   拿货也要1000多一点    谁知后来  把屏线重新插拔一下    好了  你说晕不   咱也不黑   修屏400大洋

网友:
半个月之后会回来找你的,别高兴太早。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米啊? 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