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32系统无法安装office2003及以上版本,怎么办?

楼主(2012-11-02):
win7 32系统只能安装officeXP及以下版本,却无法安装office2003及以上版本,怎么办?,请高手指点哈,谢谢

网友:
有没有什么提示之内的,看看,或者你试一试安装正版的行不行

网友:
这个和系统没关系的

网友:
有提示的:安装出错,正版也不行啊

网友:
换个版本装一下,一般是兼容的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吧

网友:
下载个OFFICE兼容软件试试看咯 要不重装系统

网友:
应该可以装,现在的ghostwin7里面集成的不都是2003 或是2007吗?怎么会装不上呢?只要你确保你的系统和需要安装的软件没问题,那一定能装上的。

网友:
32位的WIN7可以安装普通的OFFICE2003的,如果的不行的话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或OFFICE2003本身的问题

网友:
64位WIN7都能装office2003~~

网友:
那就装2007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