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内存问题

楼主(2012-11-02):
我电脑以前用两根1G金士顿内存可以用,前几天突然黑屏了,重启机子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查了半天,才知道内存出现了问题,我拔下一根内存,再试,结果好了,机子可以启动了,我很高兴,
那说明我拆下的这根内存坏了,我再把手上的这根内存插在其它机子上,可以用,于是我又换了三四台机子也可以用,那说明我内存没有坏,我又把内存拿回来,再试,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反应,我把另外一根1G的拔下来,再试我手上这根,也不能用,反复试了几次,也是一样,于是我清洗内存金手指,内存插槽,洗刷刷,洗刷刷,插上去还是不能用,只有一根能用,在其它机子上2根内存都能用,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呀,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你换内存槽了没有,如果一根好的2个槽都可以用,而2根一起不能用,可能是你是内存供电不良,电流不够吧

网友:
有一个槽子坏了呗。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我4个内存插槽我都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4个内存插槽我都换过,也都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