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D945GNT主板 BIOS芯片是26DF041 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怎么刷?

楼主(2012-11-02):
今天一块INTEL原装D945GNT主板  突然不跑码  各电压正常
吹下8脚的BIOS芯片  是ATMEL的  型号26DF041 我的编程器是USB高性能迷你型TL866CS
编程器自动识别为25DF041 按照这个刷完之后报错
手动查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呵呵呵   我今天的一块原装板  先没有内存供电 换rt9209A好了  跑E9  E6  ER  想刷BIOS擦除了  写不进去了  我在郁闷中{:soso__5765732192929384821_4:}

网友:
To cncpu:
26DF041与25DF04主容量上可用都是4 megabit,但 26DF041实际比25DF04要多一些字节用于存放芯片的某些信息。

但在实际中使用时,可用25DF04芯片来替代原26DF041,没有25DF04,你也可用其他容量为4 megabit的BIOS芯片(适用于intel芯片组的bios芯片),写入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