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R3S3 不能充电、放电

楼主(2012-11-02):
SONY VGN-SR3S3 不能充电、放电

充电芯片bq24751RHDR测ENCHG#_1 为3.3V 不能开启充电,查是从EC发出。

ENCHG从EC出来也是2.16V. (不正常)

ACIN_EC测为3.3V
BQ24751  VREF为3.3
BATT_PRS#测为0V 通到EC,(检测电池是否不存在,查资料是这么说。)
DAT_SMB和CLK_SMB用示波器无波形。有3.3V

以上都是插上电池测出的电压

EC 换过,充电芯片换过,各位帮看看,还有什么条件没有引起
有空的朋友帮分析一下,修了一天了。

SONY图纸VGN-SR55E M754H MBX-190_m751_pvt_mb_0627_update.pdf

网友:
SONY的好像要电池本身出来个5V到板上短接后才可充 放电、我修过CMOS电池没有电了,导致可充电不能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