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进水维修

楼主(2012-11-02):
进水机,拿到先清洗,烘干。
上可调电源,发现少了芯片组供电+1.05V_VCCP,供电芯片除没开启信号EN_PSV外满足条件,EN_PSV由RUN_ON来,RUN_ON由RUN_ON_1于1.8V_SUS_PWRGD经与门而来,RUN_ON_1为低电平,RUN_ON_1由KBC123脚发出。查KB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KBC要发出RUN_ON_1,要SB发出控制信号,查南桥关键信号RTCRST# ,ICH_INTVRMEN, SM_INTRUDER#等信号!
当测到ICH_INTVRMEN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为零伏,而图纸上可以看出ICH_INTVRMEN这个电压是+RTC_CELL经过R231这个332K的电阻得到的,+RTC_CELL为0,+RTC_CELL是由电池和U18经二极管而来,测D20负极电压为3.3V正极为O测对地阻为O,通过排查+RTC_CELL供给几处电路,先把简单的排除,断开C395,故障依旧,还有KBC,SB,仔细观察发现去SB上的一个电容腐蚀了,去除电容,问题解决,上电及其点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电路图研究的很好,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