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30H的笔记本装系统遇难题。。。

楼主(2012-11-02):
本人菜鸟一个。
遇到一台三星Q430H的笔记本,原来2G内存,后加了一根4G内存之后需要更换WIN7 64位的系统来让内存完全运行
但是安装了64位系统之后,机子自带的GT330M独显不能识别了!
从官网下载了Q430系列的驱动,说是驱动找不到硬件。
换了WIN7 32位,XP系统都不能识别独显。
只能显示I3处理器自带的集成显卡。。。
求高手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识别独显???

网友:
我也遇到问题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576-1-1.html
那个绑我下一个这个啊

网友:
你加内存前是不是好的?如果是,你把你加的那条内存取下来,看看可不可以了!或者你换一个WIN7看看,以前也遇到过是HP的机器CQ41,最后用一个硬装版的WIN7才把问题解决。

网友:
木有硬装版的win7.win8可以试试不?

网友(2015-01-11):
会不会是大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2016-01-08):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三星Q430H不认独立显卡。有时候重启还屏幕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