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5,进系统就掉电,不进系统没事。求解??有没有修好过的??

楼主(2012-11-02):
东芝M215,进系统就掉电,不进系统没事。求解??有没有修好过的??

网友:
CPU的NEC大电容换了就好了,你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A:
这个必须先换掉啊
一开始换了几个小的,不行,于是又买了一个原装的,还是不行,求解啊

网友:
NEC大电容难找啊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虽说是台式机主板,但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先换掉啊
一开始换了几个小的,不行,于是又买了一个原装的,还是不行,求解啊

你并2个330的电容看看

网友:
系统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你排除了系统问题了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