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屏线怎么量

楼主(2012-11-02):
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HP 4416S的笔记本,屏黑,外接正常,以为是屏坏了 ,直接给客户报价。
晚上拆下来换了几个客户以前换下的碎屏,都是黑的,屏线的接口好像接触不怎么好,刚刚论坛查了一下,,好像跟MOS管也有关系统。。。

网友:
我怀疑屏有问题 基本先打值 没有问题换新屏看故障 好了 换屏 不好 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