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关于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新人刚入这行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撸主拿了一块775的板只加了诊断卡和CPU假负载,触发复位灯没亮,测各主供电正常,CPU供电0.6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接着测PCI B16时钟电压有3.3V左右,纯新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是不是要测时钟IC的工作条件?但是我找不到针脚定义。。。
还望各位达人多多指教,给小弟一个维修思路吧。。

网友:
你这个故障说的不清楚  怎么帮你解答啊  。。。说说原始故障

网友:
好吧 就是开机触发诊断卡复位灯不亮 我查了觉的是时钟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触发开机的时候是复位灯一闪即灭,不是总亮的。用镊子短接触碰复位的针脚,一亮一灭的即为正常。
如果VCORE正常,上CPU试下开机否?

网友:
没有复位,

网友:
PCI有复位 查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
B16脚时钟应该是1.6v左右,你先查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