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解决二修旭日410A维修过程

楼主(2012-11-02):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5MDMxfDQwNTFkZmY3MDRkMDA3NmYxMThjYTA3MzgzMzE3NDQwfDE3Njk5MTcyMTc%3D&request=yes&_f=.jpg第一次发帖子写的好请加分,写的不好请勿拍砖。
上正题:
主板型号:广达LE4
故障现象:0.08A掉电  目测EC,南桥,北桥供电IC均动过,显卡已经被摘下来了。

接到的时候就这样了

解决过程:很明显分组电压都没有出完。用示波器检测发现1.05V幅度只有0.4V的幅度,图我就不上了,这个图上了没意义。好图放在后面上
看双路上下管控制极:

再看双路升压

到这里我相信我不说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黄色这一路的自举升压未成功。
测升压二极管

正向阻值应该在200多  可这个900多了。换掉正常
再看正常时上下管控制极的波形

再看正常时双路自举升压的波形:

修到这里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可以上电了。
目测EC很多脚没焊上,哎,杯具。焊EC。
通电了不跑马,电流上0.5A
上测试座,餐具啊。DMI竟然有6个灯不亮。
开始打南桥,先加焊,依旧,再换一个,依旧,再换一个DMI都亮了。啊门

上U上内存,开始跑马

然后再把显卡BGA上去,亮机

进系统正常,

打完收工,写的不好请指正,写的好请点加分,谢谢。

网友:
....好吧,貌似好像我确实没看懂

网友:
我的安秦信测不了这么好的波形。

网友(点评):
TEK 和ADS 没法比

网友:
座子不亮  不是连接北桥吗

网友:
楼主的灯座可以测到北桥到南桥的DMI LINK总线呀???我有点不懂呀

网友(点评):
DMI总线是南桥初始化CPU的总线,是由CPU座子直连到南桥的总线。在带灯测试座上可以看到有9个灯的控制线就是了

网友:
老贺,多怀念的的波波。我这里的普源的和老马的安捷伦一个界面,用起来好别扭。

网友:
你的波波。

你马上也去搞个TEK的

网友:
老贺,你的波波好美。

网友:
好像这类机器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心目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