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570e 笔本怎样装回win2000

楼主(2012-11-03):
很老机,装了xp行得好慢,cd碟装回2000,但不行,说现在系统新过2000装不到,应怎么办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一个GHO WIN2000,在别的IBM机器克隆好不要解压,硬盘装回来就可以了,我也有这样机器。

网友:
WIN98  也许飞快

网友:
用2000的安装盘从新安装就行

网友:
把硬盘全格了再装不就行了吗

网友:
雨林木风有ghostwin2k系统,我的老本就是在用这个系统

网友:
古董级的机器了,不如收藏吧,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