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R428 不亮机

楼主(2012-11-03):
接修一台R428 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能开机也用不了多久就死机.因几个月前修过显卡,想可能老毛病,加焊.然却再也不亮机,开机电流到1A左右,过几秒掉到400多MA后再升到1A左右就是不亮机.去掉CPU 内存和显卡电流还是会变化,范围是400多MA--200MA--400MA .查各路电压都正常,也不随电流的降低变化,有点头痛了.望各位大师指点这个该怎么查.

网友A:
这种显卡一般都是要换的  上次我焊好了 显卡温度很高  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定了一个,也没量装上去才发现是短路的。我现在装的还是旧的,不好确定是不是显卡,这个显卡不便宜哦。

网友:
好昂显卡没检过去,重点放在显卡上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问题要换

网友:
装上去不行,就找个图纸查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进系统花屏和死机,然后换了一个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那我再定一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卡一般都是要换的  上次我焊好了 显卡温度很高  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

我觉得不像显卡,把内存拔掉.电流还是在1A呆10多秒降到400MA呆10多秒再到1A左右就是不亮机.把CPU拿掉电流也在400MA10多秒--200MA10多秒--400MA稳定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像显卡,把内存拔掉.电流还是在1A呆10多秒降到400MA呆10多秒再到1A左右就是不亮机.把CPU拿掉电流也 ...

那会不会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呢

网友:
跑卡看看怎么跑码的。  debug

网友:
大啊分显卡问题,直接换一个

网友:
三星的板,,BGA有点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会不会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呢

电容我已经换得是6个330UF的.第一次修旧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