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V 板号F5V 冷机偶尔可以开机显示

楼主(2012-11-03):
华硕X50V 板号F5V 冷机偶尔可以开机显示 显示之后断电在加电就不显示了 电流到0.8 无跳变 电压都有了
SIS芯片组 ATI显卡
求大神给点思路
华硕

网友:
你那个机子是不是把北桥靠CPU那一个解按住就可以开机了呀?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看看南桥边上的晶振和协震电容

网友:
压北桥看能不能走码!冷机开,烧热后就不行,经验告诉我这是某芯片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