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质疑关于东芝笔记本适配器掉电是NEC大电容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接一台东芝212笔记本,外接电源能开机不定时掉电,用电池正常。同时装上电池,可以从可调电源看出电流不停的从0A到2点多A之间不停的变化,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在不停的切换。从网上众多的贴子来看,都说是NEC大电容的问题,但我这个NEC大电容已经被人换成了四个330UF的贴片电容。于是怀疑所换电容太小,加装四个470UF的电容,结果还是不定时掉电,说明问题不在这。仔细检查主板可以看出北桥已经被人BGA过。其它很多地方也有被焊过的痕迹,分析看来这个板子可能已经被多人修过了。

1、静下心来分析,用电池正常,说明主要电路都是正常的,包括CPU电路。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用电池正常,网上那么多人都换CPU的NEC大电容能解决问题呢? 难道电池的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不一样? 适配器供电有纹波?可能性太小了,除非这个适配器有问题。找电路图查NEC大电容的容量是1200UF。我刚好有电容表,于是拆下来470UF的电容来一个一个量,结果全部达到了470UF以上的容量,四个已经达到1880UF,远远超过了它原来的容量,看来不太可能是电容问题了。

2、再分析:电池和适配器不停的切换,莫不是保护隔离电路检查出来了后继有什么不正常保护了?于是取下电池,在其自动断电后测量保护隔离电路的隔离P沟道开关管Q505的G极,发现为19V左右。问题原来真正就在这里,P沟道的G极为高电平,当然就整机适配器供电就会被切断了!

3、查出了毛病解决问题相对就要容易得多了,分析出现这个问题不外乎五个原因:(1)直流电电压有问题 ,我用可调电源供电,基本可以排除。(2)充电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 (3)充电芯片有问题。(4)隔离开关管Q505有问题。(5)后继电路有问题。但Q505后面就是电池和适配器供电的公共点了,所以后继不可能有问题了。

4、于是着手排除:(1)量Q505的DS极,均有19V左右的电压;(2)查充电芯片 BQ24721外围电路,全部正常。(3)直接用导线导通Q505的DS极,老样子还是掉电。现在就只剩下更换BQ24721了。(4)更换掉BQ24721, 涛声依旧。
5、修到这里,这本子就基本没有修好的希望了。但我还是坚信保护隔离电路存在故障,肯定是什么导致供电电流不足导致的这个问题。于是拆下从电源接口到Q505的所有电容、和保险电阻,一个一个拆一个个的量。拆到一个三脚原件时顿了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编号是D500,应当是个二极管之类的东西,查电路图,还真就是个二极管,于是量他正反向阻值,结果为0;拆下来再量,还是为0。心头狂喜,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了吧!想找个二极管装上去看看,没一样的,怕耐压值不对反到更容易出问题,于是到废板上找个同电路的保险电阻装上去。慢慢的擦洗干净焊接留下的焊油,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狂升,一直到3.4A,心头大喜,我记得原来的电流最大到2.5A。 取下电池运行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让CPU运行在100%的占用率下,半小时过去了,没掉电。看数小时电影也正常,本机成功修复!原来这个二级管被击穿后,导致保护隔离电路电压正常,而电流过低,所以当CPU需要大电流时,就会拉低公共点的电压,而充电芯片一但侦测到电压改变就会认为后继有短路,立马就切断适配器供电,当然就掉电了!!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适配器掉电,而电池不掉电了。
质疑同行:
1、我不明白东芝为什么要加这个二极管,因为别的电脑一般都没有。
2、网上那么多东芝用适配器掉电的, 是否是这个二极管导通性改变,从而电流变小, 才导致用适配器掉电呢?还有如果Q505导通不良也可能出现同样的电池正常而用适配器掉电。
3、NEC大电容就那么容易坏?有谁量过是否真正的这个电容容量变小?如果真正的NEC大电容坏了,难道用电池就不会掉电?为什么?(只限用适配器掉电故障)
4、改变CPU电路的电容容量,可能改变了CPU电路存(充)放电的电流量,从而改变PWM芯片输出的导通时间!或许是更换NEC大电容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吧。因为换上去的电容都比1200UF大,有的甚至是他的2倍了。但我相信一但导通的电流过于低了,换这个电容也会无济于事吧。
   本人无师指点,没读过电子类的大学也没参加过系统培训,所得知识全靠自学,有太多的不明白,希望高手不吝指教。同时愿结交喜欢维修的朋友!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一款ACER上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也是NEC大电容  呵呵 没有楼主那么仔细啊

网友:
NEC大电容问题,如果条件允许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就非常直观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仔细想过,一般有大电容的就是换

网友:
你这个是掉电的特例吧,  示波器可以测得到大电容不好的时候很大的纹波  ,而且好像不会切换来切换去的,是另外的故障了,   不然怎么解释换了大电容瓿分都会好呢

网友:
洪泽蓝快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请问你如何解释,大电容有问题时,电池正常? 难道上电池就没纹波? 为什么? 我用示波器测过适配器的供电,也是很平滑的啊!

网友B:
电池供电时稳恒电流,纹波基本没有,用适配器的时候,适配器提供的是高频变化电流,实际上不是理想稳恒电流,所以此时电容很关键。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供电时稳恒电流,纹波基本没有,用适配器的时候,适配器提供的是高频变化电流,实际上不是理想稳恒电流 ...

首先谢谢你,但我不太认可你的解释,高频电流这个我知道,但他输出时已经经过虑波处理了,而且在电脑各级电路的入端也有电感电容在处理,相信到这时差别已经不大了。因为如果有太大差别的话,他的主要电容就会装在MOS管的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 随处可以看出,输入端的虑波远比输出端小,而电流问题,则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通病,有的同行为什么要加六个330UF甚至更多的电容也就很好理解了(本来四个就已经超过原来1200UF的容量了)。因为电容的电压下降之后,但他剩余的电子电流还能供负载使用到后续电流到来。

网友:
二极管会有这种问题,mos管也会出现吧?

网友C:
听说过保护隔离电路中的隔离二极管损坏后用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不能开机,楼主应该也看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保护隔离电路中的隔离二极管损坏后用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不能开机,楼主应该也看过吧。

你说的那是二极管击穿断路了,我这个是击穿短路了,但通过的电流小了。

网友:
一般是先换了再说

网友D:
的确,NEC大电容不良会引起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楼主也不必过于咬死这个通病,有时候出现同样的故障,起因未必相同,当然大多数同行都是以简单入手,先排除大电容的通病问题,能解决的话就能解释一切了,当然也有故障依旧的,就如楼主的实例。也许有很多人也经历过在大电容之外的原因修复故障,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楼主一样无私奉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NEC大电容不良会引起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楼主也不必过于咬死这个通病,有时候出现同样的故障,起因未必 ...

怎么是死咬这个问题呢, 我是想和大家交流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是我自学的,太多的不明白。

网友:
很少考虑到电流的问题,楼主的思路引导楼主走向了成功

网友(2016-02-08):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如何解释,大电容有问题时,电池正常? 难道上电池就没纹波? 为什么? 我用示波器测过适配器的 ...

这个问题我曾在电子报2015年合订本看到过,具体的专业术语忘了,有空再去书城看看
那台机子是用适配器掉电,用电池正常,不是什么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是供电某个电容不良所致
原因是用适配器电压是19V,电池电压11V,电容的某个特性不良,忘了,不要怪我!!!!
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不,qq:1850675986    本人还在学徒阶段

网友:
二极管短路按道理会保护掉,也不至于会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