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显卡怎样才能取下来从做锡

楼主(2012-11-03):
     我已经修了好几台IBM R61显卡。开机叫一长两短。拆开后吹下显卡。[只能上部温度吹到230。一般都能好。可是用不了多久。一般一个把月就又坏了。可能刚过保。可第2次吹又不能收钱。我取过显卡 想从新做锡。可是它力北桥和显存太近。容易吹出锡株。取的时候也容易把显卡的线扯断。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取下来。所有的IBM机器BGA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报上高温锡纸,注意温度

网友:
我也和你的一样,老是吹出珠子来,不小得怎么搞。

网友:
上部温度275才化。下部温度220

网友:
包了的,也要现存跟北桥锡株也要出来。

网友:
   给你讲个 方法。  北桥和显存 你都多包几层,然后在加点那个棉花。加点水【适当的】 给放在上面,包你的不会爆珠。我用过 还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棉花和水怎么个加法。我在现存和北桥上不但包了,还加了铜片。是不会出锡株。但是这样上部温度到了275. 好像显卡又没有怎么完全化,很紧。又时一用力都有可能把显卡下面的线给扯起来

网友:
上部在210下部 260 我这是效时360

网友:
有什么好的方法。说具体点。最好是能带图。我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
应该是下部温度高些,上部温度低些吧。

网友:
我也做个那个显卡,在别的桥下面和上面都垫上坏的桥,再包上锡纸,温度260左右,烤久点再取,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我改天试试

网友:
基地 40块一卷的那种锡箔纸很好用啊,  一层就行。 做好补焊盘跟换显卡的准备就OK

网友:
基地 40块一卷的那种锡箔纸.是什么牌子。我也买来试试

网友:
黑胶怎办?

网友:
我做了好多了,从来没有爆锡珠啊,然后重新换个改良显卡就好了

网友:
爆过几次珠

网友:
这种有黑胶的我一般小芯片下边预热,上面用风枪直接吹,旁边的显存、北桥用隔热胶带粘一下就行,大芯片使用大口径风枪,每次都OK

网友:
取这显卡压力大啊,上次见人风枪吹下来一个,换上去一个全新飞继续风枪,搞定,吓到了!!!!

网友:
有经验的教教我们。说具体点。怎么个整法。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下面温度高还是上面。可是包多了温度到260芯片海没有融化。用力就会扯段线。温度太高就会出吸珠

网友A:
我一般是上下都260度,包锡纸是包不要拆的桥,显卡不要包,烤久点再拆 ,比较不会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上下都260度,包锡纸是包不要拆的桥,显卡不要包,烤久点再拆 ,比较不会掉点

今天试了下。上下都260.北桥还是要出锡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了下。上下都260.北桥还是要出锡珠。

我一般是这样的,先在南北桥上面和下面都先垫上一个坏桥,再包上锡纸去拆显卡,这样是不会冒珠的。不过有的时候,显卡会扯起线来,拆的时候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这样的,先在南北桥上面和下面都先垫上一个坏桥,再包上锡纸去拆显卡,这样是不会冒珠的。不过有 ...

谢谢。我一会用坏板试试。今天早上用了你说的方法。我是下的南桥。结果北桥出了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