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2-11-03):
显卡是g86-631-a2,好像是售后换的,边上有打的胶,心想631也坏了,果断拆机加焊,装机装驱动,黑屏,晕啊
也不是全黑,是灰屏。只要不装驱动可以。安全模式也行。
看来631坏了,取下换上个12年新的,
还是那样,晕了,

装WIN7不也行。驱动都下载的最新的。WIN7不黑屏。就是自动停止了显卡。
也能认出来是8400.
最新进展,刷BIOS还是不行。难到这个机子有显卡BIOS
或者显存坏了?
只要不装显卡,怎么用都行。

网友A:
如果换全新12年显卡,仍然灰屏,应考虑显存的问题。我这儿也有一台,DeLL的M1310,换两个12年改良显卡,用三个朋就灰屏,有光无像。正在查原因。肯定不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你换一个630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全新12年显卡,仍然灰屏,应考虑显存的问题。我这儿也有一台,DeLL的M1310,换两个12年改良显卡,用三 ...

机子原来是10年的631。都这样

网友:
解决了吗。12跟10的631还有区别吗。631.630.620.603都能代呀。我也没有分年份。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B:
我建议你查下显卡的核心供电,用示波器打打看。没有示波器 直接换MOS试试。遇到过时供电引起不装显卡驱动就没事,一装驱动就黑屏的。是因为MOS不良导致供电部稳定,你试试吧

网友:
用mats测试显存没有错误,没有思路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查下显卡的核心供电,用示波器打打看。没有示波器 直接换MOS试试。遇到过时供电引起不装显卡驱动就 ...

打了1.05v正常1

网友:
不是电压正常就行的 就相当于你没装驱动显卡是小电流 当你装上显卡的时候显卡就工作在大电流了。如果芯片或者MOS不良就会引起供电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