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1的充电芯片8724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早几天接了一台同行送的机器,联想F31独显  。看了下机器,发现有个同行标10月8日,才修了几天怎么坏了,于是叫着同行去问客户。结果是 在另一家修过 ,换的显卡,还没用三天 分屏,然后去找他,他说硬盘坏了,要换硬盘480,于是没在那边修了。送另外一家(不是太懂笔记本的,提篮子的),装了个系统玩了 掉电系统也进不去了。拆机,12年改良显卡(不清楚是不是真货),插电,不触发。拿过来 还可以开机的啊,接了电池,发现能触发,电池和电源一起也能。充电电路或保护隔离有问题了,一查,没有待机3V 5V,查主供电,电压不稳定,3V-15V跳变。看保护隔离

PQ5G极19V,未导通。于是查到PQ66 控制及的ACOK  为低电平PR189两端无电压,证明ACOK 为输出。上图

网友:
ACOK 是通过PQ21的8724LDO转换过来的,8724LDO有5V的电压。而其控制的ACOK#为高电平 5V,PQ21是PNP型三极管 控制及要低电压才导通。我现在迷茫的是ACIN的那个信号,根据图上 。记得论坛里面的有位大哥也讨论过这个信号的产生问题。看看其内部构成图   ACOK#的产生和 ACIN有关,有点类似于比较器的东西(不好意思不认识那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ACIN 的输入脚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器。
ACIN一般是经过两电阻串联分压输入到芯片内部比较器的同向输入端。
反向输入端就REF/2 也就是一半的RFF相比较。
同向大于反向的时候。导通内部的MOS管。ACOK为低电平。
反之。将会开漏极输出ACOK。一般在外部有电压作为上拉的。

在你这台机器里ACOK#应该为低。。要不然EC收不到那两个电阻分压的ACIN信号。。大概是2.6V的样子吧。自己计算一下哟。

网友:
我看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