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0CRZ 怎么焊啊???

楼主(2012-11-03):
神州F205T的CPU供电芯片不良,换了几个了还是没换好,无语了!条件都是正常的。。也先给芯片拖锡了,焊坏了3个还没焊好。。。呜呜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就那么几下子,熟练了就好。你都知道的东西,估计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
上网搜些这方面的焊接知识,然后再拿块坏板子练习

网友:
直接疯抢吹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要加强一下基本功呀.万丈高楼平地起,基本功不到位知道固障在哪都不一定搞得好.这种东西只有多练才会进步,别人是帮不了忙的.

网友:
焊锡融化的时候用镊子轻轻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