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2-11-03):
型号: 故障:有待机不开机 全版图: IO: 上电时序: 待机3,5v正常,上电图中5A/5B的5v3.3vlw_pwrok3.3v,6A/6B的ALWAY_0N0.6V,按开关8B/9A的PWRSW#有高低高跳变, 10步的PM_PWRBTN#无跳变 ?????????

网友:
看着图纸一个一个查,会有收获的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等

网友:
看看ec 这个故障应该好修、、考虑一下不能触发的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应该是EC的事  你先查查EC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