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不触发 和不跑马 和时钟电压

楼主(2012-11-03):
小弟 遇到不触发就用强电的方式可以触发 不跑马   那种问题真头疼啊。没用启蒙老师啊,都看资料。简单跑跑线路。特别是触发不跑马。都让人头疼。请大家讲解哈跑跑线路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不触发用强电

网友:
不触发用强电??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很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短接PS_ON和GND,强行上电,从你的问题看的出来,遇到的问题肯定不少,基础比较薄弱,建议还是系统的学习下比较合适,对你入门和今后的自学都很有帮助,不跑码,大体上来说就是硬启动三大部分:供电,时钟和复位。跑线路的话,简单点说,就是要找到原件串联并联的点。

网友:
先把触发解决了再考虑跑码吧

网友:
简单点  强制触发后 摸摸网卡 声卡芯片是否发烫 如有发烫 去掉 一般就好了 (个别)

网友:
没说明是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饼哥发的试听课里面就有说这个触发的。

网友:
悲剧  PS-ON和GND相连。我说就是强行上电那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你上强电压。。。

不知道滚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短接PS_ON和GND,强行上电,从你的问题看的出来,遇到的问题肯定不少,基础比较薄弱,建议还是 ...

我的理论不好啊 ,自学啊

网友D:
这是最笨的方法,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最笨的方法,基本没什么用

难道你不是从这些现在看来所谓最笨的方法开始的?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不是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论不好啊 ,自学啊

自学也是成功的一条路径,只不过要付出的更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学也是成功的一条路径,只不过要付出的更多。

我 没用 启蒙老师啊 ,但是我 还是很多都慢慢的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最笨的方法,基本没什么用

高手 说一下你的成就。。不 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 没用 启蒙老师啊 ,但是我 还是很多都慢慢的修就可以。

呵呵,要不跟饼哥远程培训下

网友B:
你就一SB  就你这样还做尼玛维修 知道也没人告诉你 尼玛自己表述能力差怪别人? 上强电和强制上电一个意思? 尼玛找你意思那叫强上电 国语没学好劳资不怪你 嘴巴臭那是你娘没教好 做维修还是先学会做人 不懂得尊重人的劳资也可以原谅 那你是家教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一SB  就你这样还做尼玛维修 知道也没人告诉你 尼玛自己表述能力差怪别人? 上强电和强制上电一个意思 ...

你 懂为什么不说出来纠正。光废话大堆。劳资不稀罕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