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无待机

楼主(2012-11-03):
Dell 1210
故障:无待机
拆机测试各大电感均无短路,测PU2 8734a的工作条件20V+ 18.6v感觉偏低没有多在意。PL7+3.3V_SRCP电感无电压,记得改电压待机状态是有的。
产生+3.3V_SRCP的条件是MAX8734a 6:SHDN  3:ON3均为高电位。
测试MAX8734A  60v 来自于U20 EC120alwon U16 24脚:THERM_STP#
EC120脚:alwon要发出改信号的前提必须EC21脚:vcc1供电必须正常,检查0V
+3.3V_ALW产生于MAX874A25脚线性。测试0V
到此也就是MAX8734a 没有工作 手里有直接换了个,往往问题都不是想象中的简单直观还是没有产生线性。
仔细想了想V+ 似乎偏低 找到pq26+PWR_SRC 发现控制G脚为高电位 原来+PWR_SRC是由内部的二极管PQ26如果要导通G脚必须为低点位,PQ282ACAV_IN必须为高电位 测试0V
到此也就是说PU10 max8731没有正常工作查其工作条件都正常啊,如果正常为什么不发出呢,仔细看了下图纸 发现有个检流电阻PR172 测试发现已经变为100多欧姆 换掉 待机正常修复完成。

网友:
请问PR172另一端连在哪里?

网友:
这个修的很不错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PR172的阻值变大,MAX8731充电芯片的22脚DCIN的外围电路配置不正常,从而8731没有正常工作。说明芯片的外围电路配置很重要。
8734的20脚v+偏低因为适配器电源通过PQ26的体二极管供电,从而20脚18.6v。

网友:
  唉。。  都是高手啊。
今天焊接考试,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考了四次才过的 亚历山大啊

网友:
无待机很多情况下是3V/5V电压未出,查IC工作条件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