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鹰P41D intel845D

楼主(2012-11-03):
时钟晶振 1.44和1.37正常吗?
Intel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不能确定,最后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
电压跳变正常

网友:
电压值正常,如需进一步确认,可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

网友:
845还有修的 是正常

网友:
嗯,这个正常的了

网友:
1.58伏左右正常呀,这个电压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