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屏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2-11-03):
前几天朋友送来一台三色(97EM)19寸液晶显示器。非标屏接口(55P排线),本人第一次遇到,在网上也找不到可以代换的驱动板,请各位支点招。

网友:
看什么问题啊,不是一定要换驱动板啊

网友:
这不是笔记本屏吧。

网友:
楼主发错地方了

网友:
这是rsds屏,配件比较贵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屏

网友:
遇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啊,一定要换板吗。

网友:
更换屏线就行了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可以改线路的

网友:
先检查驱动板的各个电压,如果都正常,下载个屏的程序刷刷试试。仔细说说故障现象,让大家给你支支招。

网友:
显示器也来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到屏有没有波形呀,屏和主板的坏的几率各占50%

网友:
先测电压再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