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故障@@@ 索尼 SONY-NW25E会死机

楼主(2012-11-03):
一开机很快就死机,依个人看温度应该不是罪魁祸首,开机在BIOS之前有时候都会死机,有时候死机后触发几次都点不亮,求老师傅指点 有碰到一样的问题吗
最关键的是 只要开机亮了 动一下电脑 都会死机!!!
点不亮

网友:
个人估计,应该是某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遇到过 方正的机器 开机就死机 结果 晶振拱电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果然U47 1117 ,给时钟供电的,输如5v,输出2.5V ,输出只有2.03 v,仔细测了1脚电阻,都正常啊,就换吧,找了个1117 换上,真的成2.5v了,呵呵,装机,哈哈

网友:
求助啊 有碰到一样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