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20 A2+关机不断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3):
客户拿来一片映泰TF520 A2+主板,说是关机不断电

接过主板放在维修台上,首先,故障还原,插上电源cpu内存,短接开关,顺利跑码到7F。

接着持续短接开关4秒以上,复位灯亮起,但是不断电。

打发走了客户,仔细观察发现是二修板,IO上还残留了很多的助焊剂的痕迹,还是先清理下吧(我一般都会在焊接ok后,趁着余温,把助焊剂清理掉),其实一修哥的焊工还是很不错的。。

行了,现在还有点样子嘛

翻出NV的关机时序

跳跃式直接去测量vcore,发现已经被关闭。

图纸,懒得找测点了(找也不一定找得到),在IO上测吧,直接测71脚psin,没想到一测
竟然关机了?什么情况?

此桥是接的桥发出的slp_s3#信号,照理说应该为高电平才对?
随手翻过主板,咦?这里怎么断线了?
量一量,此线一端与IO的71脚相连接,原来是人为的一个故障啊。
赶紧用吸锡线将两端连接起来。主板顺利关机。疑问:IO的71脚断线,但是可以正常开机呢?难住IO里这个pin脚有上拉?高手解惑。

总结:此故障乃人为故障,其实一开始就应该发现的,修主板首先要做的就是目测,不过经过这一次也加深了自己的印象。

网友(点评):
AMD主板关机不断电大多是HT总线1.2V关不断引发的。遇上一个是358坏,另一片是7002的MOS坏,导致关机时1.2V控制无效。

网友:
楼主不会是清理了IO,重焊就OK了吧。

网友A:
楼主就这样这块板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这样这块板子就好了?

没有,是人为断线

网友:
仔细看帖么   楼主说了 最后是断线了  还有图说明  其实可能一修换IO的时候就应该好了   我猜想他在焊接IO的时候PCB板子下有异物来回磨给磨断的吧   之前应该没有断线的   不然一修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B:
楼主剪了个便宜啊!!

网友:
是一修哥的人为吗

网友:
剧情重演:一修哥加焊io修好了 结果价钱谈不拢 一修哥盛怒之下 做了一点小手脚。客户拿回去发现开机了 欣喜若狂 没给钱还给修好了 嘻嘻!结果玩了一晚上发现关不了机 蛋疼了,也不好意思再找一修哥修了 就跑到LZ那里就出现了上述的故事

~~很有趣的故事——哪位高手分析一下断线怎么对开机没影响(⊙o⊙)?

网友C:
楼主焊工 不错啊。。。。     焊的真好

网友:
一修哥的技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网友D:
以后修板子一定仔细观察 会有异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修板子一定仔细观察 会有异想不到的结果

是哦,其实一开始就可以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焊工 不错啊。。。。     焊的真好

是一修哥的,呵呵

网友:
我就会搞目测

网友:
哈哈,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网友:
元方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大人,此事定有蹊跷。

网友E:
人为的那一休哥的技术相当高啊,看来这个顾客是个猥琐的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人为的那一休哥的技术相当高啊,看来这个顾客是个猥琐的人吗?

那是相当的猥琐。。。。

网友:
那不是楼主拣了便宜,为什么一修哥不把io换掉。想不通,

网友G:
slp_s3#断线也能加电,够牛逼,是不是你io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slp_s3#断线也能加电,够牛逼,是不是你io挂了啊。

估计是io内部有上拉?不懂了,但是事实确实如此,slp_s3#断线,点击开关确实能够触发,但是用表针去碰这个脚的时候会断电,不碰的话就没事儿,我把这根线接上后,开关机都正常了。

网友H:
一修家小孩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修家小孩刮的吧

哈哈,这么有想像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剪了个便宜啊!!

哈哈,是啊

网友(2015-04-29):
一修也是高手,估计价格没谈好才做的手脚。

网友:
很值得学习资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相当的猥琐。。。。

猥琐的话打他啥  你说打到该遭啥

网友:
人为的,不应该是这故障吧

网友:
只听说开机时序,第一次听说关机还有时序。学习了

网友:
一修哥不够仔细啊

网友:
维修之前目测很重要

网友:
观察仔细,

网友:
一修哥手脚做 的 太明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