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不开机

楼主(2012-11-03):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4520不开机,拆开看没有明显的进水,没有被修过,就叫客户留下修。客户也同意,报价,同意修。开始动手,量出没有短路,3v.5v有不开机,请问有那些愿意呢,南桥、ec?

网友:
先量EC的条件满足没,,,,再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sb的工作条件,再看看bios是否参与加电,一般情况下,如果待机条件下bios的工作电压已经出来,此bios参与加电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