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前辈高人BIOS编程器的类型

楼主(2012-11-03):
网上卖的200多的编程器和上千元的编程器之间的区别在哪,一般维修台机和笔记本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200多的就行了。差别就是贵的支持的芯片型号多而已。。主要是现在基本上都是8脚的。所以我用的编程器是100多的,嘿嘿,速度非常快

网友:
恒通编程器FLashpro400+用着不错。

网友:
我看200多的网上都说支持上万种芯片,那上千的得支持多少啊!!??

网友:
不必追究那么多。主要是实用。能刷现在所有的8脚的EPROM芯片就对了。。。。既便宜,速度堪比500P。何乐不为呢?、、、、、、、、、

网友:
现在新机基本是8脚的 25系列,便宜的几十就有了  。

网友:
不需要太贵的,主板上的基本上SPI的啦,一百多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