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可以看台机主板电流的东西!

楼主(2012-11-03):
我主要是修笔记本的  基本是靠看电流判断故障所在   修台机主板就差多了  前段时间有个客户拿了个神舟的小机箱电脑来修  具体型号忘记了 好像是什么禧的 型号 忘记了 发现是用19V适配器工作的。 拆开看 是通过一个转换电路板去的主板 如图:

正面

背面

我就很感兴趣    台机主板也有办法看电流了!试了下故障主板  看电流停的多少和我判断的地方差不多。。 不过没有过多的测试 。客户等着拿走。就拍了照后给客户了!

全板就这里有类是型号的东西  不过没有发现有卖!

不用这么麻烦吧?直接在220V交流输入插座钳一个钳形表不就行了吗?看交流输入电流应该也可以判断的呀!
功率太小,不适合维修,用它做微型主机很好.

网友A:
希望有人 开发一个这样的板  修台式主板就方面了

网友:
淘宝搜索   没这个东西卖。

网友B:
淘宝搜索  itx 电源  有卖的

网友:
不就是一些HTPC里的DC-ATX吗?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人 开发一个这样的板  修台式主板就方面了

不需要开发了,其实这个检测板已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块板子进行人肉大搜索!找到的朋友们请知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  itx 电源  有卖的

谢谢提供,真有这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电源,修台式机用这种真好啊

网友:
淘宝上有卖 12v转atx电源

网友:
第一次见 也想要个

网友:
这种是ITX机箱里面用的,12V~20V这样转换出来

网友:
立人 迷你机箱 HTPC小机箱都是用这些电源模块 x宝搜一下大把

网友:
这个东西来检测台机板电流有局限性,稳压电源的电流不够,部分的板可以点亮,做台机测电流工具不合适。

网友:
修机用它基本无用.
原因是它功率太小,还不如用旧电源串上几个电流表来做,更耐用.

要做微型电脑主机,用它来做到是很好.

网友:
楼主是找的这个

为了避免说我是广告   不贴地址了 就在淘宝里面输入
DC转换板 DC-ATX转换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开发了,其实这个检测板已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块板子进行人肉大搜索!找到的朋友们请知 ...

其实我做了一个比这个更强大,有每组的电压和电流显示,过几天发上来,你们见了一定以为是工厂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做了一个比这个更强大,有每组的电压和电流显示,过几天发上来,你们见了一定以为是工厂做的

希望看到你的作品,不要让大伙等你太久了。

网友:
这样的板哥修了不少于100片。

网友:
希望早日能看到你的作品,让大家分享!

网友:
都是牛人啊 啊

网友:
直接在220V交流输入插座钳一个钳形表不就行了吗?看交流输入电流应该也可以判断的呀

网友:
这玩意功率不够,有上某些AMD的U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