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连锡 能清理掉吗?

楼主(2012-11-03):
(图片)

网友:
这种电烙铁拖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LZ这是什么板

网友:
完全可以清理掉啊?电烙铁烫下,锡就跟着走了,多弄几次就好了。

网友:
加点膏  烙铁一拖  没有膏弄点松香 没有松香 吸锡器也行啊

网友:
再上点锡..弄下吧.

网友:
用烙铁加点松香,拖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
各位师傅   是 铜箔是粘锡的    我怎么刮也没用啊

网友:
搞维修都能

网友:
用吸锡纸试试。、、

网友:
嗯!这个不难啊!加点助焊剂,再用烙铁一拖 ,非常完美啊!

网友A:
把烙铁放在铜丝铜丝上    一拖就行了

网友:
焊工 好的话完全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嘛,涂点焊膏,用吸锡线一拖完事。。

网友:
嗯!这个不难啊!加点助焊剂,再用烙铁拖一拖就行!!!

网友:
还可以用烙铁配合编制的铜辫子把焊锡带走。

网友:
助焊剂一涂。罗铁一带 就OK

网友:
别告诉我你没有吸锡带

网友:
加点助焊膏,用烙铁加热一拖就OK

网友:
刷点焊膏,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烙铁放在铜丝铜丝上    一拖就行了

这个方法最好,用那种带屏蔽网的电缆线,把屏蔽网拆出来用作吸锡再好不过了

网友(2012-12-07):
那两个点本来就是通的吧?

网友:
用烙铁拖,想再干净,就用吸锡线。

网友:
看图上的点,感觉是楼主的烙铁不够力似的,有可能是无铅锡,由于烙铁温度不够,所以想拖锡就更难了!可以考虑下把烙铁温度调高点,加点焊剂,应该能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