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I865F REV 1.0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2-11-03):
今天接一块板加电不跑码,经查VCORE无电压PWM芯片供电正常VID电压只有0.5V,VTT电压也只有0.5V经过跑线得到电路图如下,主板上具体分布如图小弟初学主板维修不久高手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PCI旁边那个是LM358,北桥旁边那是什么芯片不知道大概是个双管吧

网友:
迅维 网有很多这样的帖子啊。。。。如果  PWM管理芯片 工作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  可以试着更换 PWM  %80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PWM芯片换过了VID上接电压偏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帖子就很多错误,看的一头雾水,说明LZ理论多么的缺乏。还是跟饼哥好好修炼修炼 ,才是出路

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PWM芯片供电是正常的也换过芯片了,总线供电只有0.6V那样也就是VID的上拉电压。PWM芯片工作的条件就有VID啊VID不正常PWM芯片肯定不出VCORE这有什么乱的,别的供电都是正常的现在查到网卡芯片处有两处电压也不正常芯片查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B:
你确保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重点检查总线供电  0.6V 电压你感觉对吗?  还换PWM          还是老实的把VTT电压修出来 在说   看截图    还是查下LM358的 5脚基准电压有没有    要没有查VCC来自哪里

网友B:
VTT电压  感觉没错的情况下  应该在  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保内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重点检查总线供电  0.6V 电压你感觉对吗?  还换PWM          还是老实的把 ...

我知道这个0.6V电压不对LM358的5脚基准电压有了是3.3V主板后面标出了检测点,3脚有2.3V电压5脚有1.4V电压,现在还有个问题网卡旁边有两个电压不对,1.8VDD有2.5V电压是由这个三脚芯片2脚出来的2.5AVDD上有面3.3V电压由三脚芯片的3脚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电压  感觉没错的情况下  应该在  1.2V左右

这个电压在1.2至1.4V之间这点知道,现在就是查不出为什么这个VTT电压只有0.6V

网友C:
芯片没问题的话,看看正负比对脚是否正常,你可以先把场管折下看看电压有没有上来就知道问题在那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问题的话,看看正负比对脚是否正常,你可以先把场管折下看看电压有没有上来就知道问题在那个方向

芯片换过了没问题,但是把场管拆了那么反向输入会有电压么求解

网友D:
貌似感觉总线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哈,先把那两个mos管换了,运放感觉坏的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貌似感觉总线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哈,先把那两个mos管换了,运放感觉坏的不多。

就是总线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呀,上假负载IDE 1脚复位5V PCI A15脚3.3V VCORE有0.7V问题就在总线电压低了,旁边的两个精密电阻摘下来测过正常两场管到时没有换贴着PCI槽不好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总线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呀,上假负载IDE 1脚复位5V PCI A15脚3.3V VCORE有0.7V问题就在总线电压低了,旁 ...

你量量总线电压场馆的G级电压是不是达到了12v左右,如果是换了场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量量总线电压场馆的G级电压是不是达到了12v左右,如果是换了场馆就好了。

你说的是上管还是下管呢,上管G极我量得是4.3V下管的G极量得是10V他是对管出来由下管的S极输出到一个八脚芯片给VTT供电,那个八脚芯片我摘了量下管S极电压一样不会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量量总线电压场馆的G级电压是不是达到了12v左右,如果是换了场馆就好了。

场管换了用假负载下管S极电压到1.5V了,可悲的是上了真U现在一闪即灭小4PIN拨了不掉电,对地打阻没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场管换了用假负载下管S极电压到1.5V了,可悲的是上了真U现在一闪即灭小4PIN拨了不掉电,对地打阻没有短路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然后仔细的测量cpu供电上管,如果上管有挂的,对应的下管也换了。不行的话冲洗北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然后仔细的测量cpu供电上管,如果上管有挂的,对应的下管也换了。不行的话冲洗北 ...

把管换了我上假负载VCORE有1V左右的电压还上兴奋了一下以为修好了,上真U发现没跑码再测VCORE没电压了然后主板掉电了,上假负载才发现电源保护了现在总线供电也没了上CPU小4PIN就保护对地打阻也没短路真修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管换了我上假负载VCORE有1V左右的电压还上兴奋了一下以为修好了,上真U发现没跑码再测VCORE没电压了然后 ...

测cpu供电下管控制极i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有12v左右的电压,查isen,vsen,fb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