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帮忙 看下此IC工作条件

楼主(2012-11-03):
这个SC2516 比较少见 是HP原装版的,没有图纸 只能下到这个IC。PDF
管内存供电的,内存供电0.6V。明显不对,进件换了IC还是这样,

供电5V正常,EN/SS1.2V正常。其他还量什么?请大师解答一下

网友:
此IC还管理桥供电,北桥1.5V 正常、

网友:
看看  反馈的分压电阻  是不是 下拉电阻掉件 或阻值变化啦

网友:
ni 测量了 她的发出脚有 电压嘛   看看是不是 PWM-MOS驱动电压产生给内存的啊

网友:
我说一下,这个管理及控制内存又控制北桥,北桥正常,
内存不正常,低,应该芯片没有问题了,出现的其他地方,请问查什么脚呢? 大概给个思路么,

网友:
你可以挑脚去测

网友:
就能判断那里出错

网友:
2脚和10脚 是反馈脚  看看与之相连的下拉电阻
都告诉你了 怎么还求救啊  测测看  回来再求救好不好

网友:
2脚没有电压,是他的问题吗? 师傅 一般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反馈出了问题吗?他电压偏低,可是我没图纸 只能跑线了吗?

网友A:
查这几个件 其中二极管也需要看 那个相位检测错误页没有输出

还有 是不是短线了  从两个电阻中间 飞线到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这几个件 其中二极管也需要看 那个相位检测错误页没有输出

还有 是不是短线了  从两个电阻中间 飞线 ...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