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CFORER 6100 AM2 正常跑码不亮

楼主(2012-11-03):
映泰CFORER 6100 AM2 正常跑码不亮,独立集成都一样,求解?

网友:
跑到多少了

网友:
描述问题不清,没有人能帮你.

网友:
正常跑码?最后显示什么码?

网友:
做桥,典型的

网友:
从VGA查起,就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
外接显卡能不能亮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跑到那个码啊,不然很难判断

网友:
如果集显独显都不亮,先刷bios再做北桥。

网友:
能正常跑码不亮是不是你显示器问题?

网友:
怎么个跑码,讲清楚点。

网友:
我有片技嘉N61的主板故障和楼主的一样,自检通过但是屏不亮,显示器连灯也不变,接集显或独显都一样。刷过BIOS甚至换过CMOS芯片,故障依然,打算哪天清闲了把相关的大电容全换了。楼主如果有进展记得发贴通告啊。

网友:
北桥相关电路和北桥本身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