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NEC F15K02显示器,插电显示无信号,插上VGA就白屏,菜单却显示正常

楼主(2012-11-03):
RT,开机壳发现,板没怎么修,但屏线搞过了,估计上家换过屏线不行,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菜单显示是正常的,却是摆屏

确定屏没问题,现在发现主控MRT MV4-TL严重发热,不知道是不是他短路了,在TB上没发现有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什么可以带换的啊

估计是MCU问题,有没这个资料,有的话发一个上来,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人知道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明显MCU问题,但是找不找得到是个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不知道有没人有这个MCU的资料

网友:
应该是找不到了,太老了,我也估计是MCU问题,刚换了个通用板可以点亮,顺便求这个机的MCU,有的发一个上来,不胜感激

网友:
要么换版 要么换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