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有十根不通的是不是可以断定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2-11-03):
故障是黑屏,外接正常。

网友:
都10根不通了!! 这个基本可以判断屏线问题

网友:
这个还用问么?先换了再说

网友:
肯定可以确定是屏线的问题,换一根试试吧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及知道了

网友:
一根都要考虑换,更何况10根,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