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M-F REV 3.0 pos机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11-03):
接到主板  通电测试  如图   确实如客户所说   不过内存      按照不过内存一步一步测试吧
1..   首先测试VCC_DDR   2.5V  正常    2..VTT_DDR   也正常    3..  SMC  SMD  I电压也正常    4.VCC_SPD电压也正常
于是从网上找BIOS    哎  还是饼哥 资料全啊       看了饼哥的资料  哎   与我的问题不一样   要是一样多好啊    我不就也修好了吗??刷BIOS程序  无果              8705 IO   也爱坏哦   更换也是一样     还有啥办法   ?????????、

拿出最后一个办法啦  不行就丢掉吧           电流法 早已忘记         只有打数据线的阻值了     正常值如图 在往下测试   发现     把排阻更换掉    如图 问题 就在于 排阻阻值偏大  影响信号传输    差点丢掉一个漏网之鱼    在此感谢饼哥

网友:
呃,C1坏排阻机会很小吧

网友:
你没看测试结果吗?    我都想换MOS管就叫它好哦      什么测试结果都正常  之有怀疑内存槽到 NB直接的问题  要不就是NB坏掉了

网友:
POS机你什么价格修呀

网友:
我遇到一个问题跟你一样 停在C1不动了  个个电压都正常   什么都试过了还是不好   是不是问题跟你的一样啊  不过已经给客户了 没修了 下次我得注意下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客户从来没拿过什么好主板给我修过  比这还老的  810的还有来   845常见    最新的也就类似笔记本式的主板  上可调电源无待机    5VDUAL 3VDUAL无    好在这个主板上标了   隔离坏了     一般修845板子  报个50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i/o都成那样了 还瞎搞   都短路了

网友:
排阻坏的不多哦,LZ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