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800GT 麻烦高手看看是不是要重置GPU

楼主(2012-11-03):
GPU 已经上BGA台加焊过 轻轻压过四个角
右起第个显存也加焊了

还是报错

需要重置GPU吗

代码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16815616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1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81561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B10     4203904           0           0
B10     4203904           0           0
B10     4203904           0           0
B10     4203904           0           0

网友:
换了那个显存吧  逆时针地4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加焊过
手头没有一样的颗粒更换

那只有屏蔽掉B通道了,可以发bios上来,我帮你改一下。

网友C:
这故障有3种原因:1.逆时针第4颗显存坏。2.第4颗显存到GPU的过孔线路断。3.对应的GPU的点脱焊。试验方法:在没有代换显存的情况下,拆下第4颗显存,用万用表X1档测试显卡板上拆下显存位置上每一个焊点的对地电阻(空点除外),如果通往GPU的线路无电阻,跑线路,加焊GPU,还是这样的话就得重新植球;如果所有焊点都有电阻,则把第4颗于第3颗互换下,如果测试变第3颗报错,那就换显存;这样就容易排查出来。

绝对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屏蔽掉B通道了,可以发bios上来,我帮你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有3种原因:1.逆时针第4颗显存坏。2.第4颗显存到GPU的过孔线路断。3.对应的GPU的点脱焊。试验方法:在 ...

嗯 非常谢谢 这也是个好方法

我还有张9800GX2 修得很头痛
GPU重置几次 还是不行
FurMark 10分钟左右后就死机了

网友:
重植显存试试吧

网友:
还有高手会改bios~~~~要好好学学~~~!!

网友:
重置一下当然更好了。。。不过g80的核心好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