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30不触发

楼主(2012-11-03):
今接一片单板 是从仓库拿来的 放了好久都没用 以前给别人修过 没有修好就放在那了 今天客户拿来说一定要修好它
于是便马上动手 插电源待机正常 查各路电压都正常 3 5V都有 晶振也都起振 IO给南桥发的信号也都有 南桥反馈的信号也都有 可仍是不能触发 无意见用示波器表笔打了一下3 5V线圈 哎 奇怪的触发了 但感觉很不对 电流只跑到0.24左右就不动了 然后随机掉下 我以为要上U才可以但上U还是一样 这还不算什么 问题出在它按开关没能触发 只要用示波器打线圈就可以《板子上面的BIOS断了脚 我从新换BIOS刷过了 傍边断的线也补过了》 于是小弟便不知从何下手了 哪位大哥能给我出点招啊?

网友:
BIOS第一脚是不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