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220VW9 固件程序

楼主(2012-11-03):
飞利浦220VW9   固件程序   換了電源板還是一樣.

版号:715g2904-1-5

网友:
我找了4个月花了50元买来的破屏显示器的成果,支援给你吧,编程器读取的,可以用来解决飞利浦220VW9显示器的这个通病,屏号是CLAA220WA 21.5寸的,症状是电压全部正常,按开机电源灯舞反应,我用它修好了4台了,还有2台估计是主控的问题,症状也是待机电压正常但是刷入无效,全网都要钱,我免费支援,用的好再后面注明,方便别人下载。

飞利浦220VW9/HWV9220T 板号715G2904-1-5 芯片TSUMU18ER-LF SST25VF010A.rar

原装编程器读取

24C16 LOGO.rar

540 Bytes, 下载次数: 9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OGO部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