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如何 测屏IC2波形 TDS1012B

楼主(2012-11-03):
如题  希望使用台示波器的朋友出来说说   怎么调试 才可以测到波形  越具体越好   谢谢

网友:
看我的贴子。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具体的  迅维里应该有这类的帖子吧

网友:
我从来不做繁杂的设置,简单调一下电压,周期随便,别太大就行了,触发后看到跳-闪,就是读了,如果触发后直接是一条电压直线,不闪,就是不读

网友:
您那篇贴子我看过了  没有具体的调试方法  表示亚历山大  ,像您那篇关于ADS#的贴子 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新手看  按照上面的方法马上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