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Dell Vostro 1400 白屏 帮分析下屏 显卡 还是排线故障

楼主(2012-11-03):
下午接到同学电话,说昨天用的好好的笔记本,今天开机就不亮了。拿到我家帮看了下,开机能听到声音,硬盘转,正常进系统。但屏幕一直白的,就是灯管亮,但无任何字符显示。
     开始帮拆检查排线是否松动,在翻盖转动中屏幕仍没有显示,然后找了根VGA线外接其它显示器,在BIOS自检和WINDOWS图标低分辩率有坚纹,进系统后正常。
进一步拆解得到屏幕的型号是AU B141EW04 V6 友达屏,
   现在可以买个同型号的屏回来更换,但又担心判断不对,白花钱。
求有经验的朋友帮分板下,是显卡故障居多,还是屏坏了?

网友:
搜了一下论坛里贴,也有说显卡LCD端输出有问题,从外接输出,BIOS自检阶段有花屏现象,是不是可以判断显卡问题多一些?
另,一般条件下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屏是否完好呢,请指点

网友:
什么这那地  先看看屏保险  90%是保险的事

网友:
最新情况,关机重启几次,进BIOS不花屏了,但偶尔在一些选项上停留还是有红点花屏,
然后把屏接上,居然能显示了,能进系统,不白屏了,但亮度非常低呀,估计不到1/10的亮度,
这情况可以判断屏是好的么,显卡的故障多一些?

网友:
显卡是Geforce 8400m,又搜了下1400暗屏的贴子,可能是高压条或者显卡控制信号问题,
小白问下,这个高压条就是排线上引出来的这个吗?

网友:
都花了  干显卡干显卡

网友:
显存换下看

网友:
太高深了,小白水平达不到.
刚才暗屏是高压板上排线忘接了,汗..一番折腾后,屏幕显示了,估计还是显卡有毛病,听同学说使用中有时很热,然后就会死机卡顿啥的,估计南桥过热,显卡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