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412掉电

楼主(2012-11-03):
我的这个412 电流0.01开机到0.20就掉电了。1.2v供电电阻只有8.0欧姆。查着路供电是216-0728018,别的没有什么负载,我判断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不知对不对
芯片
掉电

网友:
+VCC_GFX_CORE 就是这个电压

网友:
0.20的电流有电压没有出来把

网友:
其它的电源都瞬间有。只有CPU没有。CPU主供电有,5v 3v还没有开启

网友:
楼主哪里的阻值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已修好 是CPU供电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