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谁还敢买七彩虹的主板?

楼主(2012-11-03):
我给客户修台式主机。不走码,最后查出是CPU坏。客户原来是5200+,换成4800+。修好后用户过了几天又来了。说又不显示,再查又是CPU坏,换个CPU就好了。这次要谨慎一点了,我说客户留下来修理。之后测了一下各路电压,没问题。难道是主板的CMOS设置不对,超频了导致CPU高温烧掉了。重刷了个新版的BIOS,又上了个3600+,然后核对了一下CPU的外频和主频都没问题。用了2天没问题。心里想果然是超频烧掉了,早知该把用户的CMOS设置清空了,以后得记住。今天换上了4800+,上午用了一上午,下午又开不开了,心情一下就不好了,连烧2块4800+。

看来得认真对待了,上示波器测CPU供电,这一测暴露出问题。

再看内存供电波形

难道我示波器坏了?怎么都是这么多的杂波?看看桥供电。

桥供电没有事。为了验证,我又找了块没有故障的其他牌子的主板,测量波形和这个桥供电一样,没有杂波。说明,CPU和内存供电都没有足量的电容滤波。先修道这,等我修好主板再来。

网友:
AMD的CPU 店内试好 出门不保

网友:
二手CPU,出门不保.楼主只能吸取经验教训了.

网友(点评):
对于同行还说得过去,对零售客户,至少也要三天吧

网友:
电容失效?还是本身设计有问题?期待后续报道

网友:
AMD的CPU少用

网友:
汗死,超频啊

网友:
  等待楼主维修好之后得人结果  期待 啊。。。。。。到底是电容导致滤波不好还是怎么的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就会烧CPU吗。我看是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楼主在演压铸戏

网友:
要说板子呀 我用梅捷的也烧过2个 客户家烧了一个 AMD245  我拿了个新的255测试也给烧了 不敢试了

网友A:
大概5年前我就注意到七彩虹主板的高返修的情况,所以我一直不用七彩虹的主板,所以也没有因此中招。

网友:
我现在不有七彩虹的板子,也不修七彩虹的板子。。。
原来一单位搞的全是七彩虹板子,两年后,基本上都出问题了。

网友:
认真啊,我做不到,只能学习了,

网友:
烧CPU还是查CPU供电电路吧,那个滤波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出门不保的AMD CPU 5000+ 本人有十多片,20元一片,谁敢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5年前我就注意到七彩虹主板的高返修的情况,所以我一直不用七彩虹的主板,所以也没有因此中招。

七彩虹主板真的这么差劲啊

ala
五年之前的七彩虹是不咋地,今非昔比,现在已也有不错的主板,比如现在的C.A75 X15 和C.A970 X5 C.A75K V15

网友:
远离                  七彩虹

网友B:
不能一竹杆扫一船人,我用的七彩虹主板就没事,我用的AMD5000+、5200+也没事,我自己用了两年,又当二手卖给熟人快一年了,也不见有事。我从来就没认为AMD的U不可靠。

网友(点评):
自己用就不选AMD,如果电脑都不坏,大家喝西北风?

网友:
悲具ZL我正打算出手一个七彩虹给你怎么一说都不知卖不卖了哎

网友:
修好了么,这个板子的电容都是固态的,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
只能说明AMD的CPU烂,我试机坏的AMD的U最少有十来块了,INTEL的一块都没坏

网友(点评):
同感,所以最近两年了,从来没装过AMD的电脑

网友(点评):
我都不卖AMD的电脑,品牌,笔记本,主装机都不卖,但维修的都是AMD较多,哈哈

网友:
七彩虹是有销量没质量

网友:
这板子质量怎么这样呢 以后谨慎

网友:
看了你这个文章,终于怎样分清用示波器了。

网友:
什么板都有可能烧CPU,特别是电压不稳的电源

网友:
是坏的不少,损坏率最少也有10%

网友:
怎么这么多出门不搞的。。我们都是保7天。。呵呵。。看来重庆的福利不错。
这种烧Cpu的最好检查电源,主板。我以前连续烧4块主板的都有。劲力323听说过吧。富士康的电源。真他奶奶的垃圾。

网友:
呵呵,七彩虹的烂主板,我们一般都用华硕的主板,华硕的不错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没你们说的那么恐布了,,我卖了不少还没客户退回售后的!

网友:
我也用地七彩虹的880主板,都快两年了,也没事,CPU也换过几个也没见烧掉,我觉得电子产品要看运气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的原因吧,AMD的CPU发热是高了点,风扇用好点的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从来不用七彩虹的,以前用华硕,今年发现华硕*脏话*问题也不少,现在改成映泰了,还不错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主板问题,实质是AMD的CPU过3600+都极易坏,在做维修的7年中3600+以下的较少坏,但4200+以上的坏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有些“坏掉”的CPU在230度温度下烘烤20~30秒后还能用,但过不了几天又坏。

网友:
这个以后还是要注意的

网友:
估计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单说牌子,七彩虹一般般啦,但换cpu必须要测电压啊

网友:
控制极的杂波哪里来的,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看看VDDA25正常不

网友:
装机好多年了 amd4000+开始,到5000+怀的U,和主板太多了,精英,七彩虹华硕都用过.
现在不敢用AMD的了,最近一年,用华硕的H61配G620 630遇到好几个都是CPU和主板同时坏了。
前两年配了大量的七彩虹g41 g31 还没有遇到返修的。
个人觉得还是跟芯片组有关吧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不算差呀!

网友:
amd的cpu真的那么不好用啊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不稳定引起的,不关牌子的事

网友:
我感觉杂波大有可能是电源引起的,我想换个好一点的电源会好一些,电源也会有一些滤波作用的呀,当然了,主板上的滤波电容也应该换一下,什么事都不要一下定死,好好测测,七彩虹,AMD,我感觉即使有问题也不应该这么惨吧,搞维修的,应该好好查查,问题已经找到,再找找解决方法,岂不更好,等待朋友佳音

网友:
哎,反正我对七彩虹的主板是不敢恭维的,显卡的话确实不错。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怎么会这样,还没遇到过,以后说不保啦

网友:
疑问:你用示波器打内存哪里的供电有波形?打桥哪里的供电有波形?桥供电是线性电路,能打到波形?内存我记得供电也打不到波形吧,也是线性电路。CPU是pwm脉宽调制电路能打到方波是对的。谁能给我释疑内存,桥供电哪来的波形?

网友:
没有故障就没有维修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故障率是挺高的!这几天修了两块都是IO问题。

网友:
谁说七彩虹的主板差 那是以前的主板 现在七彩虹的主板 非常好 我是维修的 维修率最高的实属是华硕 现在华硕可差了 要不就是 你们买的不是正板子 七彩虹的现在板子比华硕好多了 梅捷的更差!没法说了都!百分之九十都是北桥最愿意坏了!

网友:
这么大的杂波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七彩虹--------凄惨红!!!!!
通路的东东我很谨慎了!……

网友:
我都坏了N多个CPU,

网友:
CPU供电出了问题把

网友:
七彩虹我这都不卖这种板。所以 修的也少。

网友:
看一下..VDD吧..高不高..............2.5V

网友:
6年前做网管开始 一直用映泰主板 还不错 返修不高
杂波可能和电源有关系 我一直用全汉的电源 感觉很不错
用好电源 主板 内存 硬盘 U 坏的少。

网友:
七彩虹我用着没事,可能楼主倒霉吧,不能说一块主板有问题,就全部说有问题吧

网友:
七彩虹真很垃圾,我好几个朋友用都有问题。

网友:
不像主板的问题,建议换个电源再试,即使原电源查不出问题。

网友:
一棍子打死完了,各有文章

网友:
- -!我家里两台台式机都是七彩虹主板。用了4年了,都没修过诶,,

网友:
做電腦,還是做維修的返修率不懂嗎,你敢說哪個牌的沒壞的

网友:
CPU是楼主自己赔吗?

网友:
七彩虹的板一般只有第一批很不错,就是没简化的那批。比如780G系列的就要C.M780G开头的那批

网友:
这是真理-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
一直就不认可七彩虹 个人感觉昂达的比七彩虹强

网友(点评):
昂达和七彩虹实际上就是一个老板

网友:
你们猜吧!猜不到的,坐等楼主呀!

网友:
bei悲剧的及彩虹,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原上家的电源不行呀,感觉电源的问题更多,不过通路主板,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用一二年就行,时间长了,容易坏1

网友:
不要修了,没哪么多CPU 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一竹杆扫一船人,我用的七彩虹主板就没事,我用的AMD5000+、5200+也没事,我自己用了两年,又当二手卖给 ...

我这里坏的AMD快一盒子了啊!AMD伤不起啊,

网友:
我就是用七彩虹的板呀!

网友:
楼主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看供电杂波 不是这样测的 尤其是 地线的选择  你这种地线的选择是不对的。 测哪里的地线   就要选择滤波电源的地线  这样测波形 才是对的。要不然  画板时 就不会区分 什么模拟地还是数字地。即使是同样的模拟地和数字地 有些时候也是不能直接连通的。

网友:
楼主还没下文啊,我这几天也烧了两块AMDcpu,5200+和4800+的啊,真是倒霉,AMD的太容易烧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滤波电容有问题吧,楼主CPU附近的电容都换了哟

网友:
七彩虹  凄惨红 呀

网友:
Vpp真恐怖
我觉得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地线选择有问题出现的杂波,正确的接地点应该是示波器探头所测部分的地。VGA接口虽然和整个主板的接地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功率输出部分的严重高频干扰使得功率地线和模拟电路的地线之间存在杂波。在此澄清这个问题,我对此表示歉意。至于到底是哪里的故障引起连续烧掉3颗CPU,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去测试。所以将用户的CPU,主板,电源全换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木木,你应该早用波波打一下波形的

网友:
三年了我们店里面配电脑也用了不少七彩虹的主板,中间出现过两次返修。没有烧过CPU,这个牌子的板子,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电子的东西,除了本身的设计缺陷,那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
09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卖七彩虹的主板,返修的极少,都是一些打雷的,外接功放烧声卡的,LZ只修了一块主板,就做出以后不敢用的结论,未免有些......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相对于华硕,技嘉,V星等一线品牌主板返修率确实有点高的!

网友:
我晕哦LZ!你不要说得那麽肯定啊!我晕哦,你测一下你的电容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你测CPU供电波形,怎么不测电感左端,。。。。

网友:
在这我也说一下我之前遇到的一块七彩虹的板。客户拿来是点不亮我查了一下是短路,把长管换了OK!点亮了。过几天客户来拿板我说好了给了客户,客户那回家一两小时有那来了又说点不亮在查又短路又那地方短修了@%&¥%#@#¥@大概N次才OK。我看了一下长管旁边有个小电容又不像烧来的怀疑有问题拆了才OK。这块主板修得我蛋痛

网友:
我感觉精英也好不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