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43.R52时钟开启信号的不解

楼主(2012-11-03):
        今天接到了一台T43上电到0.34停住不动,测量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于是改关注时钟和复位。测量CPU供电芯片发出了PGOOD信号:VTT_PWRG_1540,此信号经过转换成了时钟和复位的信号(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请指教)上图: 开机测量Q1095的1脚3.3V。2和3脚0V。-CLK_ENABLE是0v,VR_PWRGD是3.3V,偶现在蛋疼了,不知道-CLK_ENABLE是0V对不对,这个好像是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难道这个开启信号低电平正常??蛋疼了,请各位大侠给看看,这个东东是什么情况。蛋疼中ing。。。。。。

网友:
在线等待啊

网友:
测试了一下时钟芯片的情况,L13。L14供电正常,晶振Y3一脚0V,2脚3.3V,好像不对,但是偶又不太熟悉这个东东。蛋疼啊

网友:
机器已修复,换了一头时钟芯片搞定。亮机是测量时钟第十脚-CLK_ENABLE为0V,晶振Y3,一脚1.6v,2脚1.55V。收工下班了

网友:
吧不对的地方全部搞定  在进行下一步测试呀

网友:
请问下时钟开启信号怎么是低电平有效??  没有标  # 晕了~ 看图纸的确是应该低电压!   测量!   但是 要是低电平 了 PG 信号不是被拉低 了吗?  没有 PG 信号了!

网友:
偶也不知道啊 ,但是亮机测量确实是低电平, PG信号不会被拉低,转换了一下

网友:
电压差太多就是没起振

网友:
-CLK_ENABLE  这个信号低电平 应该是正常的前面带负号